[CAN-bus/DeviceNet] CAN发送疑难问题

楼主(2007-07-29):
CAN, TEST, TE, ST, lg
CAN问题.在发送数据时,为甚摸老是程序里发送一次,但是在ZLGCANTest里发现接收到好几次,表明发送不止一次,可是程序绝对是只发送了一次,请教是怎摸回事?

网友A:
rt

你这个问题,我当初也遇到过,后来经前辈指点,原来是控制发送的按键部分程序没处理好,你是按了一次,但按键被触发了好几次~~~~假如你是用按键发送的,不妨检查按键部分程序看看?

楼主:
CAN发送疑难问题

我的问题不是你那个问题,我是一个点向另一个点发送时,一个点发了一次另一个接收的点却接收了两次

网友B:
要接上中断电阻,再不行就是波特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