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SJA1000输出控制寄存器(OCR)问题

楼主(2007-08-01):
该寄存器在设置过程中,我们一般选用正常输出模式,在正常输出模式中又分为4种:悬空、上拉、下拉、推挽,我们在具体的应用中选何种方式为最佳?他们具体的有何区别?选择不同的方式对总线信号有何区别?

本人理解,不知道是否错误,但不知道这样有何用处,对于TX0口:

悬空:上下2个MOST管均不导通(这样理解好像有点问题,不通的话信号如何通过呢?)
上拉:上面MOST管导通
下拉:下面MOST管导通
推挽:类似于模电的推挽电路

请知道的来讨论下,互相学习下下!多谢

网友A:
推荐SJA1000的 OCR = 0x1A

楼主:
谢谢

谢谢zlg工程师,能具体的解释下是什么原因吗?谢谢

网友B: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

网友C:
我也要啊!!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D:
画一张卡诺图即可

由“输出引脚配置表”画出卡诺图,可以得到:
  TP=OCTP∪/A
  TN=OCTN∪A
 A=TXD⊙OCPOL

TP、TN即控制上下MOS管栅极的信号。
由此可见,0x1A,即是使输出管脚TX0=TXD输入信号,TX1输出高阻。
曾见有人设过0xaa,显然说不通。

楼主:
rt

TP=OCTP∪/A(A非)
TN=OCTN∪A

谢谢wjx1952,
按照您提供的发法我推算了下,应该是交集而不是并集(∪)吧?

网友D:
应该是逻辑与/逻辑乘

一时没有找到圆点“乘”符号,想起表弟学过布尔代数,向他请教,结果我们俩都不能/没能把逻辑与/或、乘/加,和交集/并集对应起来。挺好玩的。

还有逻辑异或符号(加号外圆圈),结果用同或符号⊙表示了。原来的算式是:

TP=OCTP·A
TN=OCTN·/A

A=TXD异或OCPOL

谢谢你,coolhu !

楼主:
不客气的,从您那学到不少东西啊~~~

数电这些异或和同或有时候我也老是忘,这些好久不用了就容易忘

网友D:
我和你一样。

我也记不住。总结起来,还是老师讲得太差了,只会照本宣科。书上看过3种讲法,有的书就是讲得好。

1、“讲师/副教授”的讲义:F=A·/B+B·/A;难以**。
2、XX人的讲法(我怕说外国人写的教材,会遭人骂),异或即“相异为1,相同为0”,“同或”等于“异或的非”。记住“相异为1”4个字就受益终身了。

3、美国教材:异或是模2“加法”符号,同或是“乘法”符号。异或运算符号用加法符号“+”圈起来表示模2加法,同或运算符号用乘法符号“·”圈起来⊙可看作乘法。这样,A⊙B实际是A乘B,A异或B实际是A加B。这和二进制运算差不多。概念统一起来了。

    结果,“相异为1”是模2/异或运算理论/实际运算的总括。

(还差一点,0⊙0怎么解释?)

网友D:
概念修正

懂了。
“异或”可看作模2加法,“同或”并不是模2乘法!

网友(2020-06-08):
ocr=0xaa是什么意思,还是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