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高手指导:两台电脑组建一个最小的CAN网络!!

楼主(2007-08-02):
我想用两台电脑组建一个最小的CAN网络来进行实验,一台作为主控机,另一台作为结点,主要目的就是想让两台电脑之间实现通信.
请问各位高手,要实现这个例程,在硬件上需要具体如何实现,小弟刚刚入门,我只知道要把电脑连到CAN总线上,需要CAN适配卡,那么是不是两台电脑都装上CAN适配卡,然后用双绞线把两台电脑连起来就可以了?还是需要做一些其他工作?
还有CAN适配卡有单路和双路之分,这代表什么意思,有什么用处?最便宜的一块CAN适配卡大概得多少银子?
如果把硬件连接好了,软件调试方面是不是很难?假如我在两台电脑上用VC编程,要实现在主控机上按下按钮,在就、另一台电脑上弹出一个对话框又该如何实现?
希望高手能够指点一下,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2台PC机

有几种方案,可用2个RS232-CAN或2个USB-CAN将两台PC机通过CAN总线连起来。周立功公司都有卖的。建议你可买一个,自己动手做一个RS232-CAN转换器,既节约经费,又锻炼自己。

网友B:
很简单的

周立功的CAN适配卡买时带一个测试软件的,你就先不用自己编了

楼主:
感谢!

谢谢楼上的好的建议,对于一楼的关于自己制作一个RS232-CAN转换器,该学习那一方面的知识,还有周立功CAN适配卡一个得多少价位,我在网上没有查到,希望知情者告知一二.谢谢!

网友C:
rt

如果经济条件不错,来我们论坛看看吧~~

http://www.5i51arm.com/viewthread.php?tid=895&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