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PCA82C251里的这句话什么意思?

楼主(2007-08-10):
(无正文)

网友A:
嘿嘿

在24V供电系统中防止电源对地短路

楼主:
更不解了,防止短路跟这个芯片有什么关系?

这个芯片不是5V供电吗?跟24V又有什么关系呢?

实在不懂,多谢楼上指点!

网友A:
嘿嘿

在控制领域,因为某些原因,一般采用24V供电,片子需要的5V,通过板子上的稳压获得。
24V供电的部分原因(不完整不全面):
1、一般来说系统中全部CAN节点共用一路供电,节点之间离得比较远,大家都直接上5V的话,由于线路损耗,到达各节点的电源电压不会是5V了,而且近的高远的低。节点之间距离几百米甚至几千米都是有可能的。
2、CAN一般用在控制方面,24V是控制领域传统上习惯使用的电压(当然也有具体的原因,就不多说了,就仿佛你的裤腰带按习惯是系在腰部,而不是系在胳肢窝里一样,是习惯,也有原因,嘿嘿)。

楼主:
多谢多谢哦,只是……

嗯,以后我再仔细看看!
再次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