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LPC2119 CAN发送中断疑问,用的是ZLG CAN Demo程序

楼主(2007-08-14):
使用ZLG公司的Demo程序CAN驱动程序,调用CANSendData发送返回为0,说明发送成功,用示波器测了CANTXD一直是高电平,只有一个40us脉宽的低脉冲,
初始化设置
void caninit(eCANNUM CanNum,uint8 Baud)
{
    HwEnCAN(CanNum);
    SoftRstCAN(CanNum);
    CANEWL(CanNum).Bits.EWL_BIT = USE_EWL_CAN[CanNum];
    //初始化波特率
    //CANBTR(CanNum).Word = USE_BTR_CAN[CanNum];
    switch (Baud)
    {
        case 0:
      CANBTR(CanNum).Word = (uint32)BPS_12K;
      break;
        case 1:
      CANBTR(CanNum).Word = (uint32)BPS_20K;
      break;
        case 2:
         CANBTR(CanNum).Word = (uint32)BPS_20K;
     break;
        case 3:
     CANBTR(CanNum).Word = (uint32)BPS_50K;
     break;
        default:
     CANBTR(CanNum).Word = (uint32)BPS_12K;
     break;
    }

     //初始化中断为非向量中断
     VICDefVectAddr =(uint32)can_isr;
     VICIntEnable |=(1<<19)|(1<<(20+ CanNum))|(1<<(26+CanNum));

    //中断使能
    CANIER(CanNum).Word= USE_INT_CAN[CanNum];
    //配置验收滤波器(旁路状态)
    CANAFMR.Bits.AccBP_BIT =1;
    CANAFMR.Bits.eFCAN_BIT = 0;

    //初始化模式
    //CANMOD(CanNum).Bits.TPM_BIT = USE_TPM_CAN[CanNum];
    //CANMOD(CanNum).Bits. LOM_BIT = USE_MOD_CAN[CanNum];
    //CANCMR(CanNum).Bits.SRR_BIT = 1;
    CANMOD(CanNum).Bits.TPM_BIT = USE_TPM_CAN1;
    CANMOD(CanNum).Bits. LOM_BIT = USE_MODE_CAN1;
    CANMOD(CanNum).Bits.STM_BIT = 1;
    CANMOD(CanNum).Bits.RPM_BIT = 0;
  //CANCMR(CanNum).Bits.SRR_BIT = 1;

    //自测试模式
    //CANMOD(CanNum).Bits.STM_BIT = 1;
    //CANMOD(CanNum).Bits.TM_BIT = 0;

    //初始化接收环形缓冲区
    CANRcvBufApp.FullFlag1 = CANRcvBufApp.FullFlag2 = 0;
    CANRcvBufApp.ReadPoint1 = CANRcvBufApp.ReadPoint2 = 0;
    CANRcvBufApp.WritePoint1 = CANRcvBufApp.WritePoint2 = 0;
    //启动CAN
    SoftEnCAN(CanNum);
}

我的测试函数
void test(void)
{
   uint8 tmp[8] = {0};
   uint8 datanum = 0;
   uint32 id = 0;
   uint8 i = 0;
   uint8 tempid[4] = {0};
   stcRxBUF cbuf;
   if (ReadCANRcvCyBuf(CAN1,&cbuf) == 0)
   {
      datanum = cbuf.CANRcvFS.Bits.DLC_BIT;
      for(i=0;i<4;i++)
      {
    tempid  = *((uint8 *)&cbuf.RxCANID + 3 - i);
       }
       send_buf(UART0,tempid,4);
       switch (datanum & 0x0F)
       {
    case 0:
       break;
    case 1:
      tmp[0] = cbuf.CANRDA.Bits.Data1_BIT;
      break;
    case 2:
      tmp[0] = cbuf.CANRDA.Bits.Data1_BIT;
      tmp[1] = cbuf.CANRDA.Bits.Data2_BIT;
      break;
    case 3:
      tmp[0] = cbuf.CANRDA.Bits.Data1_BIT;
      tmp[1] = cbuf.CANRDA.Bits.Data2_BIT;
      tmp[2] = cbuf.CANRDA.Bits.Data3_BIT;
      break;
    case 4:
      tmp[0] = cbuf.CANRDA.Bits.Data1_BIT;
      tmp[1] = cbuf.CANRDA.Bits.Data2_BIT;
      tmp[2] = cbuf.CANRDA.Bits.Data3_BIT;
      tmp[3] = cbuf.CANRDA.Bits.Data4_BIT;
      break;
    case 5:
      tmp[0] = cbuf.CANRDA.Bits.Data1_BIT;
      tmp[1] = cbuf.CANRDA.Bits.Data2_BIT;
      tmp[2] = cbuf.CANRDA.Bits.Data3_BIT;
      tmp[3] = cbuf.CANRDA.Bits.Data4_BIT;
      tmp[4] = cbuf.CANRDB.Bits.Data1_BIT;
      break;
    case 6:
      tmp[0] = cbuf.CANRDA.Bits.Data1_BIT;
      tmp[1] = cbuf.CANRDA.Bits.Data2_BIT;
      tmp[2] = cbuf.CANRDA.Bits.Data3_BIT;
      tmp[3] = cbuf.CANRDA.Bits.Data4_BIT;
      tmp[4] = cbuf.CANRDB.Bits.Data1_BIT;
      tmp[5] = cbuf.CANRDB.Bits.Data2_BIT;
      break;
    case 7:
      tmp[0] = cbuf.CANRDA.Bits.Data1_BIT;
      tmp[1] = cbuf.CANRDA.Bits.Data2_BIT;
      tmp[2] = cbuf.CANRDA.Bits.Data3_BIT;
      tmp[3] = cbuf.CANRDA.Bits.Data4_BIT;
      tmp[4] = cbuf.CANRDB.Bits.Data1_BIT;
      tmp[5] = cbuf.CANRDB.Bits.Data2_BIT;
      tmp[6] = cbuf.CANRDB.Bits.Data3_BIT;
      break;
    case 8:
    default:
       tmp[0] = cbuf.CANRDA.Bits.Data1_BIT;
       tmp[1] = cbuf.CANRDA.Bits.Data2_BIT;
       tmp[2] = cbuf.CANRDA.Bits.Data3_BIT;
       tmp[3] = cbuf.CANRDA.Bits.Data4_BIT;
       tmp[4] = cbuf.CANRDB.Bits.Data1_BIT;
       tmp[5] = cbuf.CANRDB.Bits.Data2_BIT;
       tmp[6] = cbuf.CANRDB.Bits.Data3_BIT;
       tmp[7] = cbuf.CANRDB.Bits.Data4_BIT;
       break;
    }
    send_buf(UART0,tmp,datanum);
       }

#if 1
/*两块目标板,接收都调通,在测试发送时,其中一个在此处
  用#if 0屏蔽,只处理接收数据,另一个节点负责发送CAN数据*/
    /*0成功,1失败*/
    if (SendToCAN() == 0)
        char_SendBufByIrq(UART0,"成功!
");
        char_SendBufByIrq(UART0,"失败!
");
#endif
    delay(10000);
}

/*向CAN发送数据*/
uint32 SendToCAN(void)
{
    static uint8 SRCANBuf[16];
    static uint8 CAN_NODE_ID = 001;
    uint32 i;
    static stcTxBUF CTbuf;

    //准备CAN帧数据
    SRCANBuf[0] = CAN1;
    SRCANBuf[1] = 0x88;//帧信息:扩展帧 数据帧 DLC =8B
    SRCANBuf[14] = 0x02;
    //计算标示符
    SRCANBuf[2] =   0x01<<4;  //PRI  28位置高
    SRCANBuf[2] |=  (uint8)((uint8)(CAN_NODE_ID>>6)  &0x1);//24b
    SRCANBuf[3] =   (uint8)(CAN_NODE_ID<<2);//18~23b
    SRCANBuf[4] = 0;
    SRCANBuf[5] = 0;
    SRCANBuf[6] = 1;
    SRCANBuf[7] = 2;
    SRCANBuf[8] = 3;
    SRCANBuf[9] = 4;
    SRCANBuf[10] = 5;
    SRCANBuf[11] = 6;
    SRCANBuf[12] = 7;
    SRCANBuf[13] = 8;
    SRCANBuf[15] = 10;

    CTbuf.TxFrameInfo.Bits.PRIO_BIT =SRCANBuf[0];//CAN通道号
    CTbuf.TxFrameInfo.Bits.FF_BIT = 1;    //帧格式
    CTbuf.TxFrameInfo.Bits.RTR_BIT = 0;    //帧类型
    CTbuf.TxFrameInfo.Bits.DLC_BIT = SRCANBuf[1]; //数据长度

    for (i=0; i<4; i++)
    {
    *((uint8 *)&CTbuf.TxCANID.Word +i)=SRCANBuf[5-i];
    }

   //memcpy((uint8 *)&CTbuf.CANTDA ,&SRCANBuf[6],4);
   //memcpy((uint8 *)&CTbuf.CANTDB ,&SRCANBuf[10],4);
   CTbuf.CANTDA.Bits.Data1_BIT = SRCANBuf[6];
   CTbuf.CANTDA.Bits.Data2_BIT = SRCANBuf[7];
   CTbuf.CANTDA.Bits.Data3_BIT = SRCANBuf[8];
   CTbuf.CANTDA.Bits.Data4_BIT = SRCANBuf[9];

   CTbuf.CANTDB.Bits.Data1_BIT = SRCANBuf[10];
   CTbuf.CANTDB.Bits.Data2_BIT = SRCANBuf[11];
   CTbuf.CANTDB.Bits.Data3_BIT = SRCANBuf[12];
   CTbuf.CANTDB.Bits.Data4_BIT = SRCANBuf[13];

   /*0成功,1失败*/
   if (CANSendData(SRCANBuf[0],SRCANBuf[14],&CTbuf)==0)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ZLG提供的驱动函数*/
uint32 CANSendData(eCANNUM CanNum,uint32 Cmd,P_stcTxBUF Buf)
{
    uint32 i,status=0;

    if (0 != CANSR(CanNum).Bits.TBS1_BIT)
    {
    i = SEND_TX_BUF1;
    }
    else if (0 != CANSR(CanNum).Bits.TBS2_BIT)
    {
         i = SEND_TX_BUF2;
    }
    else if (0 != CANSR(CanNum).Bits.TBS3_BIT)
    {
    i = SEND_TX_BUF3;
    }
    else
    {
      i = 0xFF;
     }

    /*0成功,1失败*/
    status = WriteCanTxBuf(CanNum,i, USE_TPM_CAN[CanNum],Buf);

    if (status == 0)
    {
    #if 1
    if(CANMOD(CanNum).Bits.SM_BIT != 0)            {
           CanQuitSM(CanNum);
    }
    #endif
    CanSendCmd(CanNum,Cmd,i);
     }

    return (status);
}

uint32 WriteCanTxBuf(eCANNUM CanNum,uint32 TxBufNum,uint32 TPM,P_stcTxBUF Buf)
{
   uint32 status=0;

   switch (TxBufNum)
   {
      case SEND_TX_BUF1:
    if ((0 == CANSR(CanNum).Bits.TS1_BIT) && (0 != CANSR(CanNum).Bits.TBS1_BIT))
    {
          CANTFI1(CanNum)=Buf->TxFrameInfo;
        CANTID1(CanNum)=Buf->TxCANID;
        CANTDA1(CanNum)=Buf->CANTDA;
        CANTDB1(CanNum)=Buf->CANTDB;
    }
    else
    {
        status = 0x01;
    }
    break;

    case SEND_TX_BUF2:
        if ((0== CANSR(CanNum).Bits.TS2_BIT)&&(0 !=CANSR(CanNum).Bits.TBS2_BIT))
       {
        CANTFI2(CanNum)=Buf->TxFrameInfo;
        CANTID2(CanNum)=Buf->TxCANID;
        CANTDA3(CanNum)=Buf->CANTDA;
        CANTDB2(CanNum)=Buf->CANTDB;
       }
       else
       {
        status = 0x01;
        }
       break;

    case SEND_TX_BUF3:
        if ((0== CANSR(CanNum).Bits.TS3_BIT)&&(0 != CANSR(CanNum).Bits.TBS3_BIT))
        {
        CANTFI3(CanNum)=Buf->TxFrameInfo;
        CANTID3(CanNum)=Buf->TxCANID;
        CANTDA3(CanNum)=Buf->CANTDA;
        CANTDB3(CanNum)=Buf->CANTDB;
        }
        else
        {
        status = 0x01;
         }
        break;

     default:
        status = 0x01;
        break;
    }

    if (TPM == 1)
    {
        CANMOD(CanNum).Bits.TPM_BIT =1;
    }

    return(status);
}
void __irq can_isr(void)
{
    uint32 j = 0;
    uCANICR k;
    uint8 tmp=0;

   //ON_TCAN_LED();
   if (CANLUTerr.Word != 0 )    //LUT Error Program
   {
    //add or modify code
    j = CANLUTerrAd.Word;

   }

   for (j=0; j<CAN_MAX_NUM; j++)
   {
      k = CANICR(j);

      if (k.Bits.RI_BIT != 0)
      {
    //add code
    RCAN_LEDGlint();
    WriteCANRcvCyBuf(j);    //CAN接收中断
      }

      if (k.Bits.TI1_BIT != 0)
      {
    //add code
    //COMM_LEDGlint();
    //CANCMR(j).Bits.TR_BIT = 1;
       }

       if (k.Bits.TI2_BIT != 0)
       {
    //add code
        }

       if (k.Bits.TI3_BIT != 0)
       {
    //add code

    }

        if (k.Bits.BEI_BIT != 0)
        {
      //uint32 i = 0;
      //add code
      //erro = k.Bits.ERRBIT_BIT;
      tmp = k.Bits.ERRC_BIT;
      COMM_LEDGlint();/*led闪烁,取反,该灯一直闪烁不停*/
    /*
      switch (tmp)
      {
         case 2:
        TCAN_LEDGlint();
        break;
         default:
        COMM_LEDGlint();
        break;
         }
    */
    CanBufOffLinePrg(j);

    }

    if (k.Bits.ALI_BIT != 0)
    {
        //add code
       //ON_TCAN_LED();

    }

    if (k.Bits.EPI_BIT != 0)
    {
         //add code
         //ON_TCAN_LED();
     }

    if (k.Bits.WUI_BIT != 0)
    {
         //add code

    }

    if (k.Bits.DOI_BIT != 0)
    {
         //add code
        ClrCanDataOver(j);
    }

    }
    //ON_TCAN_LED();

    VICVectAddr = 0x00;

}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收,发节点一直进总线错误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