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急 求助MAX232 自收发问题

楼主(2007-08-15):
(无正文)

网友A:
re:

软件上还要把8250之类芯片设置成“自回路”方式。

网友B:
re

232本来就是全双工的通信方式,只要输出和输入短接即可收到数据,在实际的硬件测试中也常常会这么做,估计就是电平的原因,3V在TTL电平已经达到了高电平的标准

网友A:
修正

对不起,上一贴说错了,loop back 方式是内部回馈,与外部电路无关。

以前实验做过,把RS232输出-输入短路,能够实现自发自收。

楼主大概是管脚接错了,应该短接14—13脚,即:T1_OUT--R1_IN.

楼主:
问题所在

谢谢两位的关心,今天我做了实验。如果把MAX232 TTL 端的收发引脚短接的话,可以实现自收发,昨天我不行,是因为我把MAX232 TTL端的收发引脚短接并且连到了单片机的UART上了。也就是说我把单片机UART的收发引脚也短接了。可能是芯片的驱动能力不强,不能拉低到0V。

楼主:
感谢大家。

不知各位有没有什么办法,实现我要得功能。就是在MAX232的TTL端,发数据的时候同时能收同样的数据,收数据的时候同时发同样的数据。实现监视的作用。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