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MCP2515和SJA1000优缺点

楼主(2007-08-16):
MCP2515和SJA1000各有什么优缺点,他们的缓冲去各多大?

网友A:
2510最大的优点是价钱便宜,与单片机是通过SPI接口的,接线简单只需3根线即可。最简单的CAN节点只需8引脚的单片机+MCP2510+82C250即可。MICROCHIP网上有资料介绍(包括电路图和程序),如你需要请留EMAIL地址,我可给你发些资料。

网友B:
MCP2515可用于CAN数据通信量不大的场合

否则还是用SJA1000。这是因为它们与CPU的接口造成的。

网友C:
R

MCP2515可用于CAN数据通信量大的场合,
完全可以!!!
与接口没有太大的关系,MCP2515的SPI接口最高可以到10Mbit/s。

网友D:
jdwang:请发一些资料,谢谢!

我们目前的项目正在选型,很可能会用到2515,希望能够提供相关资料,最好有驱动程序的例程,谢谢!

xihulu_email@sohu.com

网友A:
资料已发到xihulu_r的信箱

网友E:
你好!jdwang

能不能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F:
我也想要一份,谢谢

我们公司用arm,但arm带can接口的太少了,SJA1000与arm不通用,请发到我邮箱pricechen@126.com,谢谢

网友A:
资料已发到pricechen@126.com,7楼没留地址

网友G:
嘿嘿

SJA1000与arm不通用? 不方便???
貌似很方便啊!

网友H:
ARM里面有CAN控制器功能

网友A:
SJA1000

一般来讲,SJA1000要与总线式单片机接口,单片机对SJA1000的操作和对外存储器的操作是一样的。最简单的就是89C51+SJA1000。PHILIPS的ARM多数是非总线式单片机,所以不方便。但2119是PHILIPS的ARM中带CAN控制器最便宜的一款,有2个CAN控制器。无论是做CAN节点还是CAN中继器都是合适的选择,缺点就是价钱稍贵,目前报价21.5元。

网友I:
已经很便宜了,一片sja1000还需要20元呢;

下次俺选用2119当作8位单片机使用,呵呵;

楼主:
TO:jdwang

能不能给我传一份,我的邮箱:xuyi129@163.com

楼主:
sja1000价格

我买的都是14块钱的,没有20元那么贵,用得挺好的

网友A:
更正

在12楼我说的2119的价钱21.5写错了,是56元,SJA1000是21.5元一片,MCP2515可能12元就能买到.目前AT89C51+MCP2515+MCP2551是最便宜的选择.

网友J:
LPC2119.LPC23XX等都带CAN

用LPC2364调过CAN,它有两个独立CAN通道,每个通道有三个发送接收分立的缓冲区,AT89C51+MCP2515+MCP2551 的速度是不可能与之相比的。

网友K:
还有非常低成本的ARM7-CAN产品方案----LPC2109芯片

资料见以下网页:

http://www.zlgmcu.com/philips/arm/lpc2109.asp

网友A:
的确便宜,34元一片,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L:
资料发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L:
spi接口不错啊!

网友M:
Philips的ARM有工业级的没有啊?想用这个东西做工控。

网友K:
NXP(原Philips)的ARM基本上都是工业级,少数型号还有汽车级。

网友N:
MCP2515速度慢确实不是因为他自己的问题。

因为用一般的51的话,SPI只能模拟,而且速度也上不去,就根本没有办法和SJA1000并口方式比较。
但如果用有硬件SPI接口,且速度快的单片机,就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A(2007-09-15):
硬件SPI接口可选用51的900系列单片机

网友O:
能否给一份MCP2515的资料,谢谢!

ben.chin@hotmail.com

网友P:
PIC18F2480/2580/4580

microchip带CAN的MCU.价格也非常低啊.30左右

网友Q:
sja1000的价格是14元一片

sja1000的价格是14元一片,我买的,用的很好,北京中关村的中发市场就有卖的,看来大多数人买贵了,哈哈

网友R:
LM3S2016,零售价29RMB.肯定值得你关注.

网友S(2007-11-19):
C8051F350+MCP2551+MCP2515

关于这方面的资料能不能给我一份,先强烈谢谢!

网友S:
资料发我一份,我的邮箱:wujie1120@163.com

资料发我一份,我的邮箱:wujie1120@163.com,刚忘了说邮箱,再次谢谢了

网友T(2008-05-06):
求TMS320C6711和SJA1000的接口方式!!!!!!

我准备做一个设计,但是必须用TMS320C6711和SJA1000。我他妈的抓狂了好几天了。SJA1000的ALE、RD、WR、CS由DSP经CPLD怎么组合产生阿?请各位赐教阿!特急!!!!!!!!!!!!!!!!!!!!!!!!!!!!!!!!!

网友U(2023-11-14):
引用 网友D:
我们目前的项目正在选型,很可能会用到2515,希望能够提供相关资料,最好有驱动程序的例程,谢谢!xihulu_e ...

你好!jdwang
能不能给我一份?谢谢!! 152252374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