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高手CAN和8255 总线传输的问题

楼主(2007-08-16):
我现在在做一个CAN的通信卡,上位机通过CAN发送数据信息,下位机AT89C51根据收到的信息显示不同的数据.由于须控制三片点阵显示,51的口线不够用,需要用8255扩展. 现在的问题是,只要上位机一发信息下来,8255就不能使用,我猜是总线冲突的原因,但找了两天都找不出解决的办法,只好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我大概把我的电路接法说一下
8255和CAN的 D0~D7跟51单片机相连,读 写信号也是直接跟单片机相连.
P2.3作为SJA1000的片选,P2.2,P2.1作为8255的A1A0,P2.0是8255的片选.
CAN的接收是采用中断
下面是我的程序,望各位高手帮我看看 谢谢了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sbit P1_0=P1^0;
sbit P1_1=P1^1;
sbit P1_2=P1^2;
sbit P1_3=P1^3;
sbit P1_4=P1^4;
sbit P1_5=P1^5;
sbit P1_6=P1^6;
sbit P1_7=P1^7;

unsigned char DPTR,DAMR[4]={0xff,0xFF,0xFF,0xFF};
unsigned char DACR[4]={0x8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REC_DATA[11];
unsigned char k;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MODE 0X00;
#define CMR 0x01;
#define SR 0x02;
#define IR 0x03;
#define IER 0x04;
#define ALC 0x0b;
#define ECC 0x0c;
#define EWLR 0x0d;
#define RXERR 0x0e;
#define TXERR 0x0f;
#define CANTXB 0x10;
#define CANRXB 0x10;
#define ACR 0x10;
#define AMR 0x14;
#define RMC 0x1d;
#define RBSA 30;
#define BTR0 6;
#define BTR1 7;
#define OCR 8;
#define CDR 31;
uchar uptable1[]={0x10,0x38,0x7c,0x10,0x10,0x10,0x10};
uchar uptable2[]={0x38,0x7c,0x10,0x10,0x10,0x10,0x10};
uchar uptable3[]={0x7c,0x10,0x10,0x10,0x10,0x10,0x38};
uchar uptable4[]={0x10,0x10,0x10,0x10,0x10,0x38,0x7c};
uchar uptable5[]={0x10,0x10,0x10,0x10,0x38,0x7c,0x10};
uchar uptable6[]={0x10,0x10,0x10,0x38,0x7c,0x10,0x10};
uchar uptable7[]={0x10,0x10,0x38,0x7c,0x10,0x10,0x10};

void int0 () interrupt 0 using 0
{ uchar i,j,buffer_data;
  EA=0;
  DPTR=IR;
  buffer_data=XBYTE[DPTR];
  if(buffer_data&0x08)
  {
    DPTR=CMR;
    XBYTE[DPTR]=0x0C;
    goto recout;
   }
   if(buffer_data&0x04)
   {
    goto out;
     }
     if(buffer_data&0x1)
     {
      DPTR=CANRXB;
      REC_DATA[0]=XBYTE[DPTR];
      if(REC_DATA[0]&0x40)
      {
       DPTR=CMR;
       XBYTE[DPTR]=0x04;
       goto recout;
       }
       j=(REC_DATA[0]&0x0F)+2;
       for(i=0;i<j;i++)
       {
         DPTR++;
         REC_DATA[i+1]=XBYTE[DPTR];
         }
         DPTR=CMR;
         XBYTE[DPTR]=0x04;
    recout:EA=1;
           DPTR=ALC;
           buffer_data=XBYTE[DPTR];
           DPTR=ECC;
           buffer_data=XBYTE[DPTR];
     out: _nop_();

      }

void IO_initial()
{
 int k;
  for(k=0;k<6;k++)
   { P1_0=0;
      P1_1=0;
      P1_0=1;

    }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long i;
 for(i=0;i<50;i++);
}

void disp_up(void)
{
   int i;
  for(i=0;i<7;i++)
  { int k;
  for(k=0;k<5;k++)
  {
  P1_0=0;
   P1_1=1;
   P1_0=1;
   P1=P1|uptable1;
   delay();
   P1=0;
   P1_0=0;
    P1_1=0;
   P1_0=1;
   P1=P1|uptable2;
  delay();
  P1=0;
  P1_0=0;
  P1_1=0;
  P1_0=1;
  P1=P1|uptable3;
  delay();
  P1=0;
  P1_0=0;
  P1_1=0;
  P1_0=1;
  P1=P1|uptable4;
  delay();
  P1=0;
  P1_0=0;
   P1_1=0;
  P1_0=1;
  P1=P1|uptable5;
  delay();
  P1=0;
  P1_0=0;
 P1_1=0;
  P1_0=1;
  P1=P1|uptable6;
  delay();
  P1=0;
  P1_0=0;
  P1_1=0 ;
  P1_0=1;
  P1=P1|uptable7;
  delay();
  }
}
}
void initial(void)
     {unsigned char i,buffer_data=0;
      //89c51的初始化
      EA=0;//关中断

      //以下是对SJA1000的初始化
      SJA1000_CS=1;//选通SJA1000

      DPTR=MODE;//方式寄存器
      XBYTE[DPTR]=0x09;//进入复位模式,对SJA1000进行初始化
      k=XBYTE[DPTR];

      DPTR=CDR;//时钟分频寄存器
      XBYTE[DPTR]=0x88;//选择PeliCAN模式,关闭时钟输出(CLKOUT)
      //k=XBYTE[DPTR];

      DPTR=IER;//中断允许寄存器
      XBYTE[DPTR]=0xF;//开放接收和发送中断、溢出中断、错误警告中断
      k=XBYTE[DPTR];

      DPTR=AMR;//验收屏蔽寄存器
      for(i=0;i<4;i++)
         {
          XBYTE[DPTR]=DAMR;
          k=XBYTE[DPTR];
          DPTR++;
         }

      DPTR=ACR;//验收代码寄存器?????????????????????????????????????
      for(i=0;i<4;i++)
         {
          XBYTE[DPTR]=DACR;
          _nop_();
          DACR=XBYTE[DPTR];
          k=XBYTE[DPTR];
          DPTR++;
         }

      DPTR=BTR0;//总线时序寄存器0
      XBYTE[DPTR]=0X03;
      k=XBYTE[DPTR];
      DPTR=BTR1;//总线时序寄存器1
      XBYTE[DPTR]=0X8d;//16MHz ;晶振情况下设置波特率为80kbps.
      k=XBYTE[DPTR];

      DPTR=OCR; //输出控制寄存器
      XBYTE[DPTR]=0XAA;
      k=XBYTE[DPTR];

      DPTR=RBSA;//接收寄存器FIFO的起始地址
      XBYTE[DPTR]=0x00;
      k=XBYTE[DPTR];

      DPTR=TXERR;//发送错误计数器
      XBYTE[DPTR]=0x00;
      k=XBYTE[DPTR];

      DPTR=RXERR;//接收错误计数器
      XBYTE[DPTR]=0x00;
      k=XBYTE[DPTR];

      DPTR=ECC;//错误代码捕捉寄存器
      buffer_data=XBYTE[DPTR];

      DPTR=ALC;//仲裁丢失捕捉寄存器
      buffer_data=XBYTE[DPTR];

      DPTR=CMR;
      XBYTE[DPTR]=0X04;//释放接收缓冲区
      buffer_data=XBYTE[DPTR];

      DPTR=MODE;
      XBYTE[DPTR]=0X08;
      buffer_data=XBYTE[DPTR];
     }

void send(void)
    {;}

void alarm(void)
    {;}

void main(void)
     {initial();
      EA=1; //中断总允许
      EX0=1;//允许外部中断0
      IT0=1;//电平触发方式,低电平有效

      IO_initial();

      while(1)
         {
         receive();
          while((REC_DATA[0]&0x80)==0x00)
          {
           disp_up();
           receive();
           }
           P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