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SMT设备卡故障分析

楼主(2007-08-17):
我们公司现在有好多SMT设备卡有问题,现象挺奇怪的,主要也有一些CAN总线控制方面的电路,这些设备到产线上先可以正常工作两三天,过后就出现问题了(比如:无连接,无通讯.)不知道大概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恳请各位给点思路!

网友A:
记录CAN通讯报文,判断故障时,哪一个节点进入了通讯不良(

的状态。

    这个方法比较简单,也可能没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分析进度

   我把设备卡拆开,观察了电路板.
   发现:CAN总线收发器控制芯片PCA82C250的CANH端口和CAN总线之间有一个120欧姆电阻,而CANL端口是直接和CAN总线相连的.
   想问一下:是不是所有的CAN设计都要在CANH,CANL和CAN总线之间加一个120欧姆电阻呢?

网友A:
只在 CAN-bus 网络的两个终端有120R电阻,称为终端电阻。

网友B:
re

上网节点间的通信量大,以及个节点的ID优先级设置方面考虑一下!

网友B:
re:关于匹配电阻

CAN总线的终端匹配电阻器起相当重要的作用,减小信号反射,不合适的电阻器会使数据通信的抗干扰性及可靠性大大降低甚至无法通信,理想的阻值范围为108Ω-132Ω,连接方法如上图中的R12所示。支线上不必加匹配电阻。
如有不妥,还请zlgCAN指正

楼主:
Thanks

谢谢各位给予的思路,我还在进一步分析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