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关于用P0口做为IO模拟总线对CAN进行读写操作.

楼主(2007-08-18):
想用P0口作为IO模拟总线对CAN进行操作,不知道哪个老师有这样的经验的.
早上试了一下,没成功.
sbit P1_7=P1^7;//ALE
sbit P2_0=P2^0;SJA_CS
sbit P3_6=P3^6;//WR
sbit P3_7=P3^7;//RD
uchar addr;//CAN寄存器地址
uchar dat;//写进去的数据
void wrfunction(uchar addr,uchar dat)
{
  P1_7=1;
  P0=addr;
  P2_0=0;
  P1_7=0;
  P3_6=0;
  P0=dat;
  P3_6=1;
  _nop();
  _nop();
  _nop();
}
这是我的程序,请老师们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参考SJA1000数据手册最后面的波形,满足即可。

楼主:
请教关于用P0口做为IO模拟总线对CAN进行读写操作

谢谢ZLGCAN,我根据你的建议改了程序
但还是不行,不知道有没有范例
void WRfunction(uchar addr,uchar dat)
{
  SJA1000_ALE=0;
  _nop_();
  SJA1000_RD=1;
  SJA1000_ALE=1;
  _nop_();
  P0=addr;
  SJA1000_ALE=0;
  _nop_();
  SJA1000_CS=0;
  _nop_();
  SJA1000_WR=0;
  P0=dat;
  _nop_();
  SJA1000_WR=1;
  _nop_();
  SJA1000_ALE=1;

}
我这个程序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