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用并口EPP模式读写CAN,硬件这样设计为何不对?

楼主(2007-08-20):
用EPP1.7模式读写CAN的硬件完全是按照《现场总线CAN原理与应用技术》这本书里介绍的例子做的。上位机程序用Delphi写,但就是通讯不成功,怀疑硬件有问题,但不知错在哪里,不知谁能指教指教?

网友A:
windows 2000/xp下不能直接访问并口

需要加载winio、giveio等驱动的。

网友B:
CVI是无所不能的~~~

 相关链接:http://www.**/blog/hotpower/29897/message.aspx

楼主:
怀疑是wait信号出问题了

多谢楼上两位的回复。但还想问:
我用的是EPP1.9模式,Delphi我用的是NTPort控件。
怀疑是wait信号出问题了。书中的硬件可能有问题。按照EPP的读写时序,当wait为低电平时,才会放出DataSTB或Address而STB信号,这之后,只有wait变为高时,端口的读写操作才会成功。书中的wait信号是DataSTB和AddressSTB两条线接一个与非门后产生的,这样一来,wait信号始终是低电平。不知是不是这个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