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 求助

楼主(2007-08-21):
小弟我刚入门 不晓得如何下手 要不要对can协议也要了解啊?
谢谢!望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CAN入门

先找本CAN的书看看,对CAN总线有个基本的了解。也可在周立功网上找一下有关CAN的资料。然后确定你用哪种CAN控制器。可选择89C51+SJA1000或89C51+MCP2510,也可选择内嵌CAN的ARM单片机2119。方案很多,根据你的具体情况选择。

楼主:
多谢

多谢 先看看协议吧 应该有帮助的吧 呵呵

网友B:
CAN入门

我也是刚入门!介绍一下经验,最好找个简单的接口自己亲自
动手做一下,收获是等做完就知道了啊!!
呵呵

网友C:
CAN

用PC机作为一个CAN节点,可自己动手做,也可买现成的,如周立功的USB-CAN或RS232-CAN或CAN接口卡,保证一个节点的硬、软件正确。然后自己动手做一个CAN节点,用PC机与CAN节点进行通讯试验。2个节点通了,多个节点应该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