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大家都用的什么工具调试CAN

楼主(2007-08-24):
有什么比较便宜的,可以调试CAN总线的工具1000块左右的

网友A:
我刚买的

伟福G6E,C51/A51/PLM51,串口115 Kbps。550RMB。

网友B:
CAN总线

初搞CAN总线的朋友建议你们将PC机作为一个节点,好处是发送与接收的数据字节在屏幕上一目了然,买一个RS232-CAN转换器或USB-CAN转换器,一般都带PC机演示程序,确保此节点软硬件是正确的。自己动手做一个CAN节点,仿真器是少不了的。通过PC机向CAN节点发数据,CAN节点向PC机发数据,如果双方能够正确收发数据,你的CAN总线系统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在此基础上再增加节点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网友C:
嘿嘿

俺用自己做的东西调试CAN,很简单,就是一块其他项目里用过的板子,连壳子都没有。
MCU是AT91SAM7A3,有俩CAN口,有一个USBdevice口(与PC的USB口连接,模拟成串口,速度那是相当相当的高啊),用Delphi写个监控,界面有点象ZLGCANII的样子,不过我这个玩意是可以自动跟踪CAN通信速率的(5K~1M),一般不用手工设置。

网友D:
简单,买个周立功的CANstarter套件就可以了

里边程序、教材什么都有的

网友E(2007-10-12):
关注周立功的CANstarter套件

1000大洋是否可以买到周立功的CANstarter套件吗?

网友F:
其实很多时候没那么多闲功夫自己做PC适配器啊

所以,我觉得还是买外面的适配器比较方便。
www.geeyang.com.cn 做的不错,性价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