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 和 COM 并存的问题

楼主(2007-08-29):
我用的芯片是LPC2368,自己带有CAN模块和UART模块.

情况:
    当CAN、UART、运行的时候,(单独的模块调试),工作都正常;
但是当两个模块程序和到一起的时候,(通过UART口发送CAN已经发送或者接收的信息。)UART工作正常,但是CAN却不能发出波形了。

    通过调试,感觉应该是波特率冲突造成的。

问题:
    1、两个模块的波特率的设置是否可能相互影响?
    2、如果可能有影响,怎样做以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

说明:
    我是刚学ARM两礼拜,新手中的新手,这问题自己感觉都比较傻的问题,
望高手不吝赐教。

    多谢多谢!~~

网友A:
rt

还没用过ARM,不过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冲突的,有的话也是程序的流程不对~~
关键还是规划好程序各个部分执行的顺序吧~~

听听楼下的意见~~~

楼主:
盼高手

来人啊

网友B:
你看看你的两个子程序使用的寄存器空间是否有重叠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