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关于CAN总线的一些疑问...

楼主(2007-08-30):
各位达人,我在学习Can总线是有一些疑问请各位能够指点一下..
我是用STC89C52+SJA1000+PCA82C250做的系统(从网上看的..),程序用的是BasicCAN_V1,改了一下,Basic模式.
我想知道,
1,如果多个节点同时向总线上写数据,会不会造成冲突,在Basic模式下可不可以实现,当一个节点在使用总线时,其他的节点就暂时不发送数据,等总线空了再发.如果可以,是用软件控制,还是硬件自己会控制.

2,PCA82C250收发器,书上说是协议控制器和物理传输线路之间的接口,那所说的CAN2.0协议,是不是在PCA82C250上通过硬件的形式实现了..

谢谢..

网友A:
rt

回答:
1,不会冲突,这是由SJA1000总线控制器来协调的(即硬件自己会控制);不过特大数据那种不清楚。
2,协议由SJA1000实现,SJA1000才是总线控制器,PCA82C250只是总线驱动器。

楼主:
谢谢

昨天后来在网上找了一下,看到貌似SJA1000带有CSMA/CD,这个功能...
那像CANOpen这些协议是不是要通过软件的形式写入MCU.

网友A:
rt

CANOpen这些属于应用层协议了,作为程序的一部分而存在

楼主:
明白了!

多谢

网友B:
会不会造成冲突?

CAN采用非破坏性总线仲裁技术,当多个节点同时向总线发送信息时,优先级较低的节点会主动退出发送,而优先级高的节点可以不受影响的继续传输数据,从而大大节省了总线冲突仲裁时间,尤其在网络负载很重的情况下也不会出现网络瘫痪的情况。

网友C:
载入史册的名字,影响世界的人

1967年,在ARPA研究人员的一次会议上,Wes Clark构思了一种观念——采用精密的硬件为网络服务。这个设备后来被称为接口通信处理器——IMP。(SJA1000。)同年,Lawrence Roberts发表了第一篇RATANET设计论文,题为 “Mutiple Computers Networks and Intercomputer Communications”。

1973年5月,哈佛大学的Robert M.Metcalfe 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以太网通信的思想。把这种方法称为载波侦听多路访问——CSMA,......这种侦听的思想意义深远,它被广泛地应用于当今的许多网络,例如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