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前辈关于CAN互相收发的问题

楼主(2007-08-31):
我现在做了2个232转CAN的板子,自测试全部通过了,晶振为11.0592,现在串口波特率为19200,MOD改成0X00,IER为接收中断,BTR0和BTR1随便参照了个数(觉得互相一样就不会影响),请求发送为CMR=0X01,现在把两个板子分别接到两个串口上进行互发监视,一个发<123456789>,一个发<abcdefghigklmn>!
现在问题是一个烧片一个访真,两个串口出现的情况让人觉得奇怪,要不接收到的是<abcdefg和<1234567要不就是higklmn>和89>只能接到前面或者是后面的发的8个的字符!
请问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实在是搞不明白,是不是最关键的BTR问题,可是我用的11.0592又不知道适合的值是什么,卡了2天了!烦躁啊!最后一步了,请前辈们指点

网友A:
CAN协议

每侦只能有8个数据字节.

网友B:
同LS

主程序好好调调  注意多桢问题
这个桢怎么这么难打阿

网友C:
紫光输入法:zhen.建议用微软智能拼音法的朋友改用紫光输入法,一些不太常用的汉字在紫光输入法里可找到.

楼主:
re

谢谢楼上的两位前辈,我已经搞定了,232的程序调用放错了位置,一个小问题搞了2天,不过这最后一步总算迈过了,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