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一个can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7-09-04):
各位老大,小弟碰到一个can的问题:
两个节点通过CAN总线互连,用的都是sj1000的BasicCAN。程序里接收函数放在500us中断里,发送函数放在3.3ms中断里。两个can控制器的配置看不出有啥问题。单收或单发都可以,就是不能全双工互连,有时候连上察看两个CAN的接收,开始还能正常接收,过段时间就死了。分析不出来,那位老大比较清楚的,指导小弟一下。谢了!

网友A:
用的是定时中断接收?

为何不用本身的中断方式接收呢?

楼主:
为啥会死掉

因为以前用DSP 56807+sja1000做的时候用的定时中断,可以全双工通讯。现在换成at91的arm了,在vxworks上做的。不过以前的定时中断是20ms,现在是3.3ms。
好像can总线上数据冲突时会丢包,为啥会死掉呢?

楼主:
怎么实现互联

因为现在一个系统用的是arm+2个sja1000。一个系统2个can自己互连的时候,如果在2个can的发送子函数里面,当写完发送缓冲后加上一个延迟,2个can能成功互连。
但如果是两个系统,每个系统只用1个can来全双工互连,这个时候该怎么实现?

网友B:
很简单

打开所有中断,当任何中断发生时,记录IR值、TXERR值、和RXERR值,然后令程序停止退出,以观察变量。原因便知。

接上仿真器,看看程序死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