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问sja1000的寄存器的基地址怎么确定?

楼主(2007-09-07):
我用的是51控制sja1000,接线是这样的:P0--P7____>AD0--AD7
                                     P2.7____>CS
那是不是sja1000的寄存器的基地址应该是0x7fff???
忘指点??

网友A:
我说看作0x0000更好!

因为调试时,查看xdata地址SJA1000,软件缺省都是从0x0000开始,如果一定要去看0x7fff,还要设定地址,岂不自找麻烦?

其实无论写0x7ffff/0x0000/0x0XXX,都是写入了一堆以D7为“0”的相同地址的xdata。

网友B(2019-12-05):
没有使用51编辑器呢@wxj1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