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PELI模式下 不能接收标准帧?

楼主(2007-09-10):
请问:
   sja1000 加 C51 我定义在PELI模式下,现在扩展帧能正常通信。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能接收标准帧数据了。请高手们,指点一二。我将感激不尽。 谢谢!

楼主:
上面补充

补充一点:标准帧发送过来时,它中断都不产生。是不是那个寄存器有这方面的设置,但我好像没找到。

网友A:
肯定能接收的

不过这种情况没遇到过。

网友B:
概念搞反了吧。

标准帧设置可以接收扩展帧,扩展帧要接收标准帧的话,可有点麻烦。

我只文字上理解,没做过实验,可以讨论。

楼主:
概念应该很明白吧

    sja1000设置为BASIC模式下只能接收标准帧, 而在PELI模式下应该既能接收标准帧也能接收扩展帧。也就是说只要设置为PELI模式就能接收两种格式。书上是这样讲的。已经两天 我这个地方还是 没搞定。 由于给它发送标准帧时中断都没产生。我估计可能是Baudrate设置问题。于是我设置了好多种不同设置,结果都是只有扩展帧能行。 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感谢大家一起帮我解决。
                                                   热切期待中ing

网友B:
佩服。

那么有创意,哪本书上讲的? “只要设置为PELI模式就能接收两种格式。”原理上也不行。

应该是说:PELI模式下,可以设置标准和扩展两种格式。

假定扩展帧发送8字节数据,也就是13字节一帧,标准帧11字节吃得下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代码滤波器设置问题。感谢wxj1952,但我觉得我们的分歧好像不在一点上。“假定扩展帧发送8字节数据,也就是13字节一帧,标准帧11字节吃得下吗?”那当然消化不了, 所以BASIC模式下没法接收扩展帧。但我的问题前提是在PELI模式下,那当然就有可以接收两种格式。我讲的是有这个能力,具体会不会接收下来,还得看ACR AMR设置。谢谢

网友C:
不知道代码滤波器设置帧接受有什么联系?

我好象遇到了与hsongjiang 兄弟一样的问题,连中断也不能产生,我是在自发自收的模式下的,不知道hsongjiang 兄弟所说的代码滤波器设置与帧接受有什么联系?
datasheet看的不是太懂

网友B:
有意思!

把ISO的OSI/HDLC规约推翻了。确实是一种创新。
看来我们只相信书,我再看看/抄抄书。

网友B:
确认一下。

楼主说的“而在PELI模式下应该既能接收标准帧也能接收扩展帧”

我理解为“在同一系统/同一链路中,一个PELI模式下的节点应该既能够接收标准帧‘同时’也能够接收扩展帧”;或者“即能够接收扩展帧‘同时’也能够接收标准帧”。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