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CAN总线接收问题

楼主(2007-09-11):
我用的是SJA1000和82c250。发送出来的数据都正确,接收的报文中ID总是正确的但是数据码有的时候正确有的时候不正确,误码率和高。我搞了几天了一直都没弄明白。
还请大侠们帮我指点迷津啊!!谢谢了啊!!!!!!!!!

网友A:
只有在接收状态置位或接收中断产生之后才可以读取接收缓

楼主:
求助CAN的接收问题

我是读状态寄存器接收位,产生后读接收缓冲区。我没有设置中断,我关闭了所有的中断。
我在我的设计中还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CAN总线上没有发数据但是我这边还能收到数据,数据很多、很快并且还是乱数。这一点我一直没有搞明白,ID和屏蔽码我都有设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还有我用示波器看CAN的ALE时,示波器的探头点在CAN的ALE上时乱数没有了、数据也能接收对了,也就是能正常工作了。可是示波器的探头拿下来,不点在ALE上就又出现乱数了不能正常工作了。

请前辈帮我指点指点迷津谢谢了,万分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