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问个USBCAN-II的问题!

楼主(2007-09-12):
我用USBCAN-II和我的CAN连接,为什么老是发送失败,发送失败有几种可能的错误原因,请解答下,谢谢!!

网友A:
2个CAN-bus节点能够正确通讯的必要条件:

1、都在工作模式。
2、通讯速率一致。
3、CANH、CANL和终端电阻的接线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