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怎么解决广播接收和单播接收的兼容性啊?

楼主(2007-09-13):
我现在有几个CAN的节点,要实现广播模式和单播模式,请问怎样做啊?
我用的是PeliCAN的长滤波模式做滤波。另外,如果我要做地址段的话是不是要放在MCU中进行处理啊?如果这样处理的话,会不会影响数据帧的容量啊?

网友A:
建议使用双滤波方式,验收过滤由SJA1000硬件完成,无需MCU处

楼主:
谢谢

不错,我怎么没有想到啊,郁闷,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