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求助]CAN总线接收问题

楼主(2007-09-19):
我用的是SJA1000和82c250,两个节点。发送出来的数据都正确.
接收总有一些乱数,用示波器量总线上一直到SJA1000的RX引脚都没有数据,ID和屏蔽码我都设置了.不知道这写数是那里来的.
大侠、前辈们帮帮忙吧!!!!谢谢了。
问题解决了沈阳的可以请吃饭啊!!

网友A:
sja1000t

用示波器量总线上一直到SJA1000的RX引脚都没有数据?
我的是总线到接受rx脚都有数据,就是接收端状态寄存器一直没有接收状态显示...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终端电阻的问题你考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