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sja1000接收问题请教

楼主(2007-09-21):
我用的是两个sja1000片子,一个接收,一个发送,两个设置一样;
测试发送端数据正常,能顺利到达接收rx端;
我用查询方式查看接收端sja1000状态第0位判断数据接收是否完成,却发现那一位一直是0,amr我全设置成了0xff,工作在peil模式,采用标准帧格式,现在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了,有没有哪位大师指点一下我啊!

网友A:
接收缓存数据=发送缓存数据,即使没经过过滤器。

既然已到达RX,那么看看内部接收缓冲器的内容,应该有发送的数据。
简单说就是SJA1000地址32开始的RAM里应该有与地址96开始的RAM里的内容。

楼主:
还是不行

我读了,可是里面数据根本就不对,而且是不变的数据,把连线拔掉还是那些数字,后来我把发送端设置成当发送器缓冲释放时发送数据,结果就进入不了发送数据程序里面了,感觉很有问题

网友A:
先通过自测试。

往后退,从简单做起。要是自测试都没通过,就要检查硬件/软件问题了。更不要谈连网了。

注意CDR.6=1.

网友B(2011-09-17):
我也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现在也一直没有解决,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呀。

网友C:
什么年代了。还用这个片子。N多MCU都自带CAN 控制器。

网友D:
哦,弱弱的插上一句:是不是你的验收滤波器设置有问题:lol

网友E:
支持6楼。用外扩的MCP2515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