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求助】SJA1000与LPC2294的CAN通信问题,每字节数据有1个bit错

楼主(2007-09-27):
CAN总线上有两个节点,ARM9+SJA1000+tja1040主发送,LPC2294自带CAN1+tja1040只接收

测试时,数据区是一个字节的数据byte1,
    在byte1的第7位即bit6是低时,sja1000发送和LPC2294的接收都正常,各种速率下都接收正确,如byte1的数据0xbf和0x00变化;
    在byte1的bit6设置过高后,LPC2294接收出错,如byte1由0x00变为0xcf后,接收到的数值始终为0xcf;
    硬件上,SJA1000的连接无短路;

试过了所有的波特率参数设置值;用两个LPC2294作节点测试是一切正常,问题应该是出在SJA1000这边,
初始化过程:(晶振11.0592MHz,波特率251.3k)
CAN_MODE=0x07;
CAN_CDR=0xc8;
CAN_BTR0=0x00;
CAN_BTR1=0x4f;
CAN_OCR=0x1a;
CAN_MODE=0x08;

请教大家:为何会在字节的中间1位出现问题?
          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