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TJA1040的问题,分离终端??

楼主(2007-10-09):
以前产品上一直使用的是PC82C250,现在想换成TJA1040。在网上的资料上看到对分离终端的描述,不是很理解它的作用,想请教一下大家。
TJA1040的第5脚,split脚:
“SPLIT提供了VCC/2的电压,需要接在分离终端的中间
分接头。这样,即使由于未上电结点造成从总线的
GND有很大的漏电流,共模电压仍然能够稳定在额定
的VCC/2。”

在我理解分离终端就是一个终端电阻,将120欧姆换成两个60欧姆的电阻,split接在两电阻中间。

具体的文档可以看周立功网站上对于TJA1040的相关文档。

我不清楚我的理解是否正确,是否就是终端电阻。这样接到底有什么好处?
 相关链接:http://www.zlgmcu.com/philips/can/tja1040.asp

网友A:
两个CAN收发器的电路是兼容的,可以都将5脚浮空,8脚接地。

    TJA1040的电路参考周立功“汽车电子篇”;右上角搜索即可。

网友B(2007-12-12):
长通讯线时接split脚

有助于信号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