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新手请教~~dsp与can通讯

楼主(2007-10-16):
老师让我用can实现dsp2407与上位计算机之间的通讯,我不清楚这方面的原理图,还请各位大虾指教。问题一:用一个收发器82c250可以吗,还是还需要控制器?问题二:can与上位机之间怎么连,需要一个接口吗

网友A:
re

2407有带CAN控制器吗?没有的话就需要一个控制器(比如SJA1000或MCP2515之类)。

一个CAN节点由CAN控制器+CAN驱动器构成。

按你的要求,应该至少两个CAN节点,一个是由2407+CAN控制、驱动器组成,一个是任一MCU+CAN控制、驱动器+串口或USB口(与计算机通信)组成;

网友B:
2407需要一个CAN驱动器

2407包含CAN控制器,自己得有一个CAN驱动器,和PC机的CAN通信你得买一个USB-CAN转发模块,就是在PC上实现CAN通信,大概一个6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