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为什么SJA1000通讯时中断引脚会被拉低,再也不变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0-31):
需要4K7上拉电阻

楼主:
还是不行!

我用的P89V51RD2,在波特率一定时,上位机发送命令周期较大时,不会有这种现象发生,一旦周期变小,就这样,我也加过上拉,情况好一点,但偶尔也会有发生,郁闷.......

网友B:
SJA1000的INT引脚是开漏输出;您描述的现象,应当是又进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