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不能通讯!问题解决(含解决方法)!

楼主(2007-11-01):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改用周立功的CTM1050模块,我用过,挺好用的!

楼主:
谢谢,LS的回复

电路做完了,原来的板子通讯还可以。新做通讯不是很正常。所以还是觉得电路那部分不太稳定!找不到原因!

楼主:
刚刚测试了一下!

120匹配电阻是通过跳线做的,4个点级联的时候如果都加120电阻就不能通讯。4个点只有一个点加的时候就可以通讯!

网友B:
rt

匹配电阻只需在总线的始端与末端加上

网友C:
匹配电阻使用注意

1、同意5楼;
2、使用金属膜;
3、鉴别电阻真假;
4、另137的特性要与你的数据T匹配。

网友D:
C38/C39

没看出 哪有问题来,不过我都 用82c250作为 接口 芯片,也没有 C38/C39这两个 电容,CH/CL为差分信号 这两个 电容是否有影响?另外,终端匹配电阻确实只需要 在总线终端连接即可

网友E:
检查光耦品质。

C36不用。

楼主:
多谢各位!

C36,已经去掉,按照5楼首末端加电阻,通讯正常!
回6楼
    使用是金属膜电阻,另外请教一下:
        4、另137的特性要与你的数据T匹配。
    是指数据传输速率吗?

回7楼  C38/C39这两个电容可在1050手册中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