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美图欣赏,自己做的can_232开发学习板!!

楼主(2007-11-07):
前段时间刚刚接触到can总线技术,感觉蛮新鲜的。
想买块开发板学习学习,在网上找了很久,只有周工和南方的老树两家。
因为是自己学习用,所以感觉贵了点,至少要花千百块才能搞定。所以自己
就一直在观望,期间看了一些can总线方面的书籍,还在网上瞎晃悠。然后萌发
自己做一块can-232的开发学习板。打电话给制板商,询问了一下具体价格。
给我试制了十块样板,请大家帮忙看看!

现在baisc模式调试的差不多了,两台可以互相通信。但是这几天感觉遇到一个屏颈,
突然没有一个方向。主要是在can之上的应用协议,因为是自己学习,没有具体的项目做。
几块板子调试好了,但是不知道能应用在哪些方面。所以也不好拟订具体的协议,不知道
哪位大虾手上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跟进的项目,可以讨论学习一哈。谢谢!!

楼主:
美图欣赏,自己做的can_232开发学习板!!

前段时间刚刚接触到can总线技术,感觉蛮新鲜的。
想买块开发板学习学习,在网上找了很久,只有周工和南方的老树两家。
因为是自己学习用,所以感觉贵了点,至少要花千百块才能搞定。所以自己
就一直在观望,期间看了一些can总线方面的书籍,还在网上瞎晃悠。然后萌发
自己做一块can-232的开发学习板。打电话给制板商,询问了一下具体价格。
给我试制了十块样板,请大家帮忙看看!

现在baisc模式调试的差不多了,两台可以互相通信。但是这几天感觉遇到一个屏颈,
突然没有一个方向。主要是在can之上的应用协议,因为是自己学习,没有具体的项目做。
几块板子调试好了,但是不知道能应用在哪些方面。所以也不好拟订具体的协议,不知道
哪位大虾手上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跟进的项目,可以讨论学习一哈。谢谢!!

原理图随后贴出!

楼主:
美图欣赏,自己做的can_232开发学习板!!

楼主:
美图欣赏,自己做的can_232开发学习板!!

原理图随后贴出来!

网友A:
电源退耦做的不是很好

楼主:
美图欣赏,自己做的can_232开发学习板!!

引用 网友A:
CAN-bus/DeviceNet ←返回版面

5楼: 电源退耦做的不是很好

三个片子都加了0.01uF的电容,排板的时候位置没有安排好.
调试是通过了,但是不知道应用到工程中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还请多指教!

网友A:
这个LED有意思,多少钱买的?

楼主:
美图欣赏,自己做的can_232开发学习板!!

10位笔画红,市场上多的,也就几毛钱吧.

网友B:
U2 是什么芯片?

如果是SJA1000的话,不如找自带CAN的CORTEX-M3

LM3S2016 LQFP100 29.0

才29.00 RMB就包含CPU 64K闪存 8K内存 SPI I2C 双串口 CAN

网友C:
器件摆放不是很紧凑

关于CAN的应用层协议可以参考iCAN或者CANopen

楼主:
美图欣赏,自己做的can_232开发学习板!!

这是我的原理图,很多地方是参考了周工和南方的老树.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baisc模式调试程序随后贴出!

网友D:
欣赏

能否卖我两块?要焊好的。
sakura-1987@163.com

楼主:
学习交流可以的

我自己也是弄的学习,现在还在调试阶段,还没有想到出售.
如果你要学习交流,原理图,程序资料我随后可以贴出来.
目的是大家一起共同学习进步.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虾做过can之上的应用协议,这方面的资料或者跟进的项目,可以讨论学习一哈。谢谢!!

网友D:
推荐参考书

可以参考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的《基于现场总线DeviceNet的只能设备开发指南》,看看已有的上层协议是怎么做的。

楼主:
CAN_232程序,流程图,can转232协议打包帖出

 CAN_232通信协议
一、    硬件标准
终端为232双向通信口,115200BPS,数据8位,停止1位,校验位无。
二、    帧格式
数据           帧头    功能数据码    数据码
长度(字节)    1         1         等于数据码长度
取值范围       68h    00h~0ffh        00h~0ffh
三、    码格式定义
功能数据码定义
名称    功能码    数据长度码    备注

        B7    B6    B5    B4    B3    B2    B1    B0
发送    0    0    0    0    0/1    0/1    0/1    0/1    通信测试
接受    0    0    0    0    0/1    0/1    0/1    0/1    测试应答
发送    0    0    0    1    0/1    0/1    0/1    0/1    读取SJA1000参数
接受    0    0    0    1    0/1    0/1    0/1    0/1    SJA1000参数应答
发送    0    0    1    0    0/1    0/1    0/1    0/1    设置SJA1000参数
接受    0    0    1    0    0/1    0/1    0/1    0/1    设置成功应答
发送    0    0    1    1    0/1    0/1    0/1    0/1    启动SJA1000发送CAN2.0A
接受    0    0    1    1    0/1    0/1    0/1    0/1
发送    0    1    0    0    0/1    0/1    0/1    0/1    启动SJA1000发送CAN2.0B
接受    0    1    0    0    0/1    0/1    0/1    0/1

四、    通信帧过程
通信测试:            68H+0xH+x个字节数据码(x为数据码)
测试应答:            68H+0xH+x个字节数据码(x为数据码)
读取SJA1000参数:    68H+1xH+x个字节数据码(x为数据码)
SJA1000参数应答:    68H+1xH+x个字节数据码(x为数据码)
设置SJA1000参数:    68H+2xH+x个字节数据码(x为数据码)
设置应答:            68H+2xH+x个字节数据码(x为数据码)
启动发送2.0A模式:    68H+3xH+x个字节数据码(x为数据码)
发送2.0A应答:        68H+3xH+x个字节数据码(x为数据码)
启动发送2.0B模式:    68H+4xH+x个字节数据码(x为数据码)
发送2.0B应答:        68H+4xH+x个字节数据码(x为数据码)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5192543716.rar

网友E:
不妨一起合作?

我现在手头上有一个项目,主要是传统车载收音机的CAN网络接入模块设计,现在还处在立项阶段,基本原理是收音机的状态数据信息传入CAN网,控制信息由CAN网传入来控制收音机,如由兴趣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F:
介绍说明已发到你邮箱,请查收

网友G(2007-12-10):
好东西,学习一下。

好东西,学习一下。

网友H:
学习中,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I:
赞一个

赞一个!!!!

网友J:
那个LED叫什么?是10位笔画红吗?上网怎么搜不到?

网友J:
还有LED上的8,9,10脚是不是该接VCC,而不是GND

网友K:
左上角电源IC的封装有点问题,一般不应该打过孔的,以免漏

中间的绿油也该去掉,螺钉免了

网友L:
因为看见论坛此板块即将关闭的通知
所以很久没有过来看看了/

引用 网友J:
CAN-bus/DeviceNet ←返回版面

24楼: 还有LED上的8,9,10脚是不是该接VCC,而不是GND

9,10脚是该接VCC,谢谢提醒!!!接GND指示的效果没有VCC好!

232电平或者说串口电平,采用负逻辑,

-15v ~ -3v 代表1

+3v ~ +15v 代表0

8脚是该接GND没有错/

那个10位显示的指示灯,我先确定一下名称再给你回复//

也谢谢mohanwei 的指导!!!

楼主:
那个LED叫什么?是10位笔画红吗?上网怎么搜不到?

名称为10位光柱//

网友J(2008-01-15):
你好

拨码开关和单片机的P1口相连,具体是怎么实现控制波特率的呢?

网友M:
焊点不错

开始那张很不错,之后焊接得不是很好

网友N:
板太大,建议用贴片器件,还可练下焊接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