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有人用C51模拟SPI操作MCP2515的指点一下!

楼主(2007-11-10):
  C51模拟SPI对MCP2515没成功,总线上波形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CAN调试器没发现数据,CAN调试肯定耗用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CP2515.H"
#include   "intrins.h"

sbit CS=P1^2; /*单片机P1.2为片选 可以改为你的实际引脚 */
sbit SO=P1^3;/*数据输出 */
sbit SK=P1^5; /* 时钟 */
sbit SI=P1^4; /* 数据输入*/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an_boud=0x01;//修改8M下500K拨特率//MCP2515在16M晶振情况,
                    //can_boud=0x00总线波特率为1M,0x01=500K,0x03=250K,0x07=125K;公式:16M/(16*(1+X))

uchar  TID[2]={0,0};            //存放标准祯的ID号
uchar  Tdate[10]={0};           //发送标准祯的数据,  2字节ID,8字节数据
uchar  Rdate[8]={0};            //存放接收数据
uchar RESID[4];                 //存放接收到的数据帧的ID号,标准帧只用到RESID[0],RESID[1],扩展帧全部用到

void   Uart_init(void)            //串口初始化,11。0592M-------------9600
{
 TMOD=0X22;
 SCON=0X40;
 TH1=0XFA;
 PCON=0X80;
 TR1=1;
 REN=1;
 }
void   putchar(uchar  dat)       //串口输出一字节函数
{
  SBUF=dat;
  while(!TI);
  TI=0;
  }
void delay_ms(uint del)     //延时
{

  unsigned char j,k;

  for(k=del;k>0;k--)

          for(j=24;j>0;j--);
}

void  Exint0(void)             //外部中断初始化
{
  EA=1;
  EX0=1;
  IT0=1;                     //下降沿触发
}

void WriteSPI(uchar cData)         //模拟SPI发送数据
{
uchar cLoop;

for(cLoop=0;cLoop<8;cLoop++)
{
SK=0;

if((cData&0x80)==0)
{
SI=0;
}
else
{
SI=1;
}
SK=1;
cData<<=1;
}
}
unsigned char Read8(void)       //模拟SPI 读1个字节
{
bit bData;
unsigned char cLoop;
unsigned char cData;
for(cLoop=0;cLoop<8;cLoop++)
{
SK=1;
SK=0;
bData=SO;
cData<<=1;
if(bData)
{
cData|=0x01;
}
}
return cData;
}

uchar   Read_state(uchar  order)      //读命令状态
{
  uchar  clear;
  CS=0;
   WriteSPI(order);
   clear=Read8();
  CS=1;
  return   clear;
 }

//**从2515指定地址Address读取一个字节数据Data**//
uchar Read_Byte(uchar Address)
{//uchar clear;
 uchar date;
 CS=0;            //使能SPI器件

 //SPDR=0x03;             //送2515读指令为0x03
 WriteSPI(0X03);

// SPDR=Address;                //送地址
 WriteSPI(Address);

  date=Read8();
 CS=1;              //关SPI器件
 return date;
}

//**向2515指定地址Address写一个字节数据Data**//
void Write_Byte(uchar Address,uchar Data)
{
  CS=0;          //使能SPI器件2515
  WriteSPI(0X02);
  WriteSPI(Address);
  WriteSPI(Data);
  CS=1;         //关SPI器件
}

void load_Standard_ID_dates(uchar num) //给标准祯装载ID号和数据
{
 uchar i,j,T0=0x36;
 uchar TIDH,TIDL;
 i=TID[1]>>3;j=TID[0]<<5;j=j+i;i=TID[1]<<5;
 TIDL=i;TIDH=j;//将数组TID中的值转化为TIDH,TIDL以便给TXB0SIDH,TXB0SIDL附值
 Write_Byte(CANCTRL,0x80);//CAN工作在配置模式
 Write_Byte(CNF1,can_boud);
 Write_Byte(TXB0SIDH,TIDH);
 Write_Byte(TXB0SIDL,TIDL);
 Write_Byte(TXB0DLC,num);//
 for(i=2;i<num+2;i++,T0++)Write_Byte(T0,Tdate);
 }

void CAN_Initialize(void)
{
  WriteSPI(CAN_RESET);
  delay_ms(20);
  Write_Byte(CANCTRL,0x80);//CAN工作在配置模式
  Write_Byte(CNF1,can_boud);
  Write_Byte(CNF2,0x80 | PHSEG1_3TQ | PRSEG_1TQ);//Set CNF2
  Write_Byte(CNF3,PHSEG2_3TQ);
  //0x80+0x10+0x00,相位缓冲段2由CNF3确定,相位缓冲段1为3TQ,传播段为1TQ
  Write_Byte(RXB0CTRL,0xf0);//接收类型选择,接收所有报文
  Write_Byte(CANINTF,0x00);//接收完一次必须对中断标志位清0
  Write_Byte(CANINTE,0x01);//接收缓冲器0满中断使能
  Write_Byte(CANCTRL,0x00);//选定正常工作模式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处理程序
{
  putchar(0x55);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Uart_init();
 Exint0();
 CAN_Initialize();      CAN_Initialize(); CAN_Initialize();
 TID[0]=0X00;TID[1]=0X01;              //ID号
 for(i=0;i<8;i++)
 {
  Tdate=i;                         //要发送的数据
  }
  SK=1;
   SK=1; SK=1;
  CS=1;
 while(1)

 {
  load_Standard_ID_dates(8);
  Write_Byte(CANCTRL,0x00);//选定工作模式
  WriteSPI(CAN_RTS_TXB0);//发送缓冲器0请求发送
delay_ms(60000);
  delay_ms(60000);
   delay_ms(60000);
    delay_ms(60000);
  delay_ms(60000);
  delay_ms(60000);
  delay_ms(60000);
   delay_ms(60000);
    delay_ms(60000);
  delay_ms(60000);
  delay_ms(60000);
  delay_ms(60000);
   delay_ms(60000);
    delay_ms(60000);
  delay_ms(60000);
  delay_ms(60000);
  delay_ms(60000);
   delay_ms(60000);
    delay_ms(60000);
  delay_ms(60000);

  for(i=0;i<8;i++)
   {
    putchar(Tdate);
    }
   }

   }

网友A(2008-12-17):
楼主的程序现在好了吧 请问MCP2515.H哪有得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