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一个TJA1020的问题

楼主(2007-12-19):
 请教一个TJA1020的问题:我的40多片TJA1020(LIN)全部都可以转换发送电平 ,可不能转换接收电平,不知道是什么 原因(发送到以后,RXD脚没输出)

网友A:
呵呵

RXD没加10K上拉

网友(2018-12-27):
我将TX置1,NSLP置1,在UART用示波器在TXD能检测到发送的数据,但在TJA1020的Lin处无法检测到信号,这是为什么

网友B:
先上个电路图吧, 各引脚的电压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