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哪位有PeliCAN模式的初始化程序啊?

楼主(2008-01-24):
请问哪位有PeliCAN模式的初始化程序啊

网友A:
跟Basic模式的差别不是很大

只是多了几个寄存器或寄存器表达的意义有些更改。

网友B:
初始化

void SJA1000_Config_Normal()
{
    unsigned char BTR0,    BTR1;
    BTR0=0x43;
    BTR1=0x2f;                                      //设置为500k波特率通信
    SJAEntryResetMode();                            //进入复位模式
    WriteSJAReg(REG_CAN_CDR,0xc8);                    //配置时钟分频寄存器,选择PeliCAN模式
    WriteSJAReg(REG_CAN_MOD,0x01);                    //配置模式寄存器,选择双滤波、正常模式
    WriteSJARegBlock(16,Send_CAN_Filter,8);            //配置验收代码/屏蔽寄存器,全部接受
    WriteSJAReg(REG_CAN_BTR0,BTR0);                    //配置总线定时器0
    WriteSJAReg(REG_CAN_BTR1,BTR1);                    //配置总线定时器1
    WriteSJAReg(REG_CAN_OCR,0x1a);                    //配置输出管脚
    SJAQuitResetMode();                                //退出复位模式,进入工作模式
}

网友C(2008-03-30):
请问:孤星119

CAN 初始化的时候,需要定义中断吧,,
我将
IER = 0X0D;(数据溢出,出错报警,接收中断)

在我读  IR  的时候 总发现 IR = 0X0E0  这是怎么回事啊,请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