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应用J1939实现外围电子设备与康明斯发动机ECM的通讯

楼主(2008-02-16):
    我是大4的学生在忙着搞毕业设计。想应用J1939实现外围电子设备与康明斯发动机ECM的通讯。
    关键是没有康明斯发动机ECM做实验,我只能用一台电子设备根据J1939协议模拟发动机。放假回学校后导师就带我到一个公司和康明斯发动机通讯,只要接收到康明斯发动机水温显示出来和发送命令控制其转速就ok。如果通讯不上会很丢脸滴!到时和康明斯发动机通讯有一些关于J1939问题想请教:
    一、地址问题
     1、 Engine#1分配的首选地址为0,那汽车仪表分配的地址是多少啊?
     2、 系统上电后电子设备(如汽车仪表)要发送地址申请请求吗?还是用首选地址
         发送参数就可以与康明斯发动机成功通讯了?
    二、确认问题
        确认参数组编号:59392(00E80016)用来提供发送方和接收方之间的握手机
        制,那我怎么知道康明斯发动机那个PGN需要确认?
    三、要我做的电子设备和康明斯发动机通讯起来注意什么问题?
    请高手多指点!!!!

网友A:
re

多好的学习机会啊~~~

没有了解过,纯属帮顶~

楼主:
CAN控制发动机转速

我看过J1939协议了,按照J1939上电后应该声明首选地址吧,收到发动机发出的数据应该没有问题(如冷却液温度,油温等)。

3个问题请教:

    汽车仪表首选地址是23(Instrument Cluster)还是49(Cab Controller - Primary)或者是其他??

    发动机是否执行首选地址为汽车仪表发送的控制发动机转速命令??

    在我控制发动机转速前,首先知道发动机是否启动吧(是否可以从收到的发动机转速值判断??),如果没有启动我是不是先控制起启动才能控制其转速啊???(俺在J1939中没有看到控制启动的相关内容)

网友B:
CAN控制发动机转速

J1939没有地址这一说,你应该注意的是是在对用ID的对应字节上放你的命令,然后按规定的周期发送该ID就行,接受类似

网友C(2008-04-07):
J1939

以前毕业设计时做过同样的工作,呵呵,不过现在忘记多了,不过记得对每一个参数都有相应的ID吧,当时是做故障检测,好像也是由ID来区别的

网友D:
我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留个联系方式一起讨论。

hasayakipw@yahoo.com.cn

网友E(2011-04-28):
回复 楼主:
我也在做类似的产品

网友F:
发动机转速怎么能随便让你控制啊?

网友G(2012-06-06):
按1939协议编程就可以实现欧III发动机的转速控制及其他信息的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