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关于CAN总线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2008-02-21):
我的板子是51+SJA1000+CTM1050

问题1:我用一块板子能否实现通信功能,就是让单片机往SJA1000里发数,然后让SJA1000往总线上发,这样测试TR0能否测到数据。是不是一定要有两个节点,才能发送成功?

问题2:在Basic模式下,单单让SJA1000往总线上发数据,我的初始化是:设置输出控制寄存器0XAA,设置时钟分频寄存器0X48,然后发送数据,设置命令寄存器0X01。这样对吗?

谢谢!

网友A:
re

1,基于SJA1000的CAN总线路,如果使用Basic模式,必需有两个节点以上才可进行通信,单个节点无法完成测试;如只想使用一个节点,那使用Peli模式即可,使用上的流程跟Basic差不多,就是寄存器的排列以及功能有些变化,对照数据手册或周立功的资料看即可;

2,工作流程基本上是这样(假如前面没有忽略其它必要步骤的话,具体可参考周立功公司的CAN总线方面的应用资料或SJA1000的数据手册)。具体的值忘记是不是这样了,对照寄存器功能表来看就知道了。

另:这个CAN子论坛人气较差,有关CAN方面的问题,可以到周立功公司的相关的论坛,可以得到更快更好的回答吧。

楼主:
re

请问下,还有哪些必要的步骤!
(假如前面没有忽略其它必要步骤的话)

网友A:
为什么不自己去查找一下呢??????

《SJA1000 独立的CAN 控制器应用指南》

网友B:
资料很多!搜一下便可

网友C(2008-03-30):
求教

CAN 初始化的时候,需要定义中断吧,,
我将
IER = 0X0D;(数据溢出,出错报警,接收中断)

在我读  IR  的时候 总发现 IR = 0X0E0  这是怎么回事啊,请教

                               谢谢

网友D:
网上很多资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