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总线方案选择

楼主(2008-02-25):
目前项目准备采用CAN通讯,不知哪种方案更好。

是采用集成控制器还是采用单独的控制器

网友A:
对目标代码大小和价格综合评估一下应该会有答案

网友B:
MCU自带CAN控制器结构

主要考虑 MCU的型号
根据实际(以往产品的积累,当前人员对MCU类型的熟悉程序)进行选型

1)MCU自带CAN控制器结构
2)MCU+独立CAN控制器
个人倾向于2)

网友C:
MCU自带CAN控制器结构比较贵,性价比不好

要是复杂应用可以考虑带can的小arm;
要是低成本应用,可以考虑51+sja1000

楼主:
谢谢

感谢诸位大虾的赐教

代码量大概在25000,对MCU的速度有一定的要求,不包括类驶freeRTOS的操作系统

还需要考虑,产品的性能,包括稳定性。以及好的供货。

网友C:
51的稳定性很好,价格也便宜,sja1000也不贵~~~~~~~

供货这些都没有问题;
网络上sja1000的代码比较全,这是俺最中意sja1000的地方;

楼主:
代码问题

谢谢hq_y

但是,sja1000大概需要18左右,51所能承载的代码很有限,并且不能上较好的操作系统。不知道用LPC系列的ARM7单片机怎么样带CAN的价格大概50左右。

网友D(2008-04-11):
建议使用ARM。
LPC2119都不错啊,带两路CAN
才39块不到。
算起来跟MCU+SJA1000价钱差不多。就多了大概几元钱

楼主(2008-05-16):
选择2109

谢谢,选择2109吧。

网友E:
can总线方案选择

要上实时性操作系统就ARM7以上的芯片哦.
LPC2292也不错哦

网友F:
结合实际情况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