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救助,谢谢!

楼主(2008-03-11):
刚刚接触CAN,用的是SJA1000+TJA1050+AT89C52,工作在BASIC—CAN模式下:
1用伟福6000T下用示波器没有波形,但烧成芯片有波形。
2用单节点加120的电阻示波器有波形,但一直发送不会停下来,且用仿真器也没看到发送成功标志。用双节点时,另一节点接收不到即没有接收中断。
3发送后去读SJA1000的接收缓冲器全是FF,读SJA1000的发送缓冲器可以读到发送贞.

网友A:
CAN自动重发

CAN自动重发,我想知道什么时候重发会停止?现在其它问题已经解决,就是重发会造成接收溢出。那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B:
Basic模式需两节点或以上

网友C:
CAN传输需要ACK

当总线上有其它接收节点正确接收到发送节点发送的报文时,接收节点会在ACK槽处以一位显性电平来ACK。

如果节点上只有一个节点,则不会有ACK产生。发送节点会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状态,因此启动重发,而后当该节点的发送计数超过127后转入错误被动节点并保持。

网友A:
继续

CAN双节点,在100K速度下:在节点连线之间串进10K的金属膜电阻,也可正常通信,但用300~400米的双绞线发现通信不正常。用示波器测量发现波形的沿很差。还有一点对于120殴的终端电阻,发现在短距离通信下有用,距离达到100-200米以上,接上终端电阻反而通信不正常。去掉了终端电阻就好了。想知道终端电阻是不是一定要加。

网友D(2008-05-09):
最好把你的程序发上来看看

呵呵 这样才可能找到你的错误所在

网友A:
re

谢谢LS,这个问题已经处理了,是我用的线的问题,用的线太差了,200米就有200多殴的电阻。用好一点的线就好了。谢谢!

网友E:
线上阻抗太大了

canbus通讯对线缆有严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