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总线有什么地方优于RS485总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3-17):
网上应该有相关的比较文档

随口说说CAN的些个点:
1、CAN支持多主机;
2、CAN内嵌CRC等多种错误检验;
3、CAN支持自动重发;
4、CAN支持 主机/从机、服务器/客户机 和 生产者/消费者 通讯模型;
5、CAN可以对总线的故障进行合适的评估,故障节点自动离线;
……

详细研读一下CAN的协议吧

楼主(2008-04-23):
RE:

谢谢2楼的。

网友B:
抗干扰能力比485强多了,

不过485速率可以比CAN快好多,<10M即可.

网友C:
CAN通讯不同于485通信方式

CAN通讯不同于485通信方式,它采用广播式实时通信,同一时间一对一,通信结束后,系统返回待机状态,而485通信需要不停的扫描所有在线终端,任何终端故障,都会降低整个网络的速度

网友D:
相同距离的CAN电缆比RS485电缆相对要粗些

相同距离的CAN电缆比RS485电缆相对要粗些,即线径相对较大,衰减要求更小。

-----------------------------------------------
提供国产现场总线通用双绞线电缆:
普通双绞屏蔽型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16 AWG
铠装双绞屏蔽型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16 AWG
hdsr178@yahoo.com.cn

网友E:
CAN的抗干扰能力要强

在航空和汽车上通信都用CAN,RS485只是工业级的!航空和汽车是最高级别哦!CAN的两条线之间有一个100欧的电阻这样抗干扰的能力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