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问如何制定CAN的应用层协议

楼主(2008-03-19):
我初学CAN,想知道如何制定CAN协议。
CAN—bus有一些应用层协议,如CANopen,Device,J1939。请问制定CAN协议的时候要依据它们吗?谢谢

网友A:
你想表达的可能是制订CAN应用协议

CAN协议未规定应用层,也就是说它的协议规定了数据是如何被传输,但未规定这些传输的数据具有什么意义,这是应用层的责任。

简单的数据传输完全可以由开发者自己定义应用协议,仅当你想让自己的设备连接到已成形的特有系统(基于CANopen/DeviceNet等等)时,你才需要遵循已有的协议。

楼主:
谢谢john_light

谢谢john_light。

楼主:
如何制定应用协议

如果我想让自己的设备连接到CANopen上的话,那么我该怎么做呢?
我用CANopen或SAE J1939,或者自己制定应用协议,在使用效果方面有什么区别吗?但是我看到书上面有说这两种协议的使用范围有不同。

网友B(2008-04-20):
.

如果完全是自己制定协议,那么你的设备一般不能与其它协议标准的设备共同使用。至于通讯效率取决于你的设计能力。
简单的网络通讯需求的话,自定一个协议会有比标准协议有更高的效率和代码大小。
不同的协议一般不通用。像canopen根据不同行业还有不同的标准文档。根据行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