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总线节点应答问题

楼主(2008-04-08):
当发送一帧信息的时候,发送节点要在应答域等待应答信号,接收节点发出应答位后,发送节点是怎么知道是那个接受节点的应答?

网友A:
应答的节点会有ID

应答的节点会有ID

网友B:
发送节点并不知道哪个接收节点正确接收到该帧

它只知道,至少有一个节点完全正确地接收了该帧。

网友C:
楼上才是正解

网友D:
是这样的

发送节点只管有其它节点正确地收到了自己发出的信息即认为发送成功,至于是那个节点那就不能直接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