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节点地址被修改后需要硬件复位才起作用吗?

楼主(2008-04-11):
CAN节点地址被修改后需要硬件复位才起作用吗?
还有波特率。。。。
这两个参数是不是只要软件初始化修改就可以在线修改了吧?

楼主:
q

那如果不重启的话(硬件复位?软件复位?)会不会造成其他错误啊?

楼主:
那如果不重启的话(硬件复位?软件复位?)会不会造成其他错误啊?我是把参数存在flash里了,可是现场需要修改ID及baudrate,那我发送修改命令后也就是说不掉电的情况下,调用CAN初始化程序就行了?不需要硬件复位?

楼主:
弄通了

已经实现在线修改波特率及地址了,不用硬件复位,呵呵!

网友A:
应该不用吧

至少DSP里就可以在线设置

网友B:
好像不需要的啊

好像不需要的啊!

网友C(2008-05-13):
CAN节点ID设置

不需要重起,但需要复位CAN控制器才行,或有点单片机内的控制只要设置.置位生效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