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不理解这段程序为什么能实现将所有消息对象清零,关于CAN

楼主(2008-04-19):
void clear_msg_objects (void) //将所有消息清零
{
    uchar i;
       SFRPAGE = CAN0_PAGE;
    CAN0ADR = IF1CMDMSK;
    CAN0DATL = 0xFF;
    for (i=1;i<33;i++)
      {
        CAN0ADR = IF1CMDRQST;
        CAN0DATL = i;
      }
}

网友A:
你用的是C8051f040吧?

你用的是C8051f040吧?

CAN0ADR = IF1CMDRQST;

CAN0DATL = i;

这句话就是通过IFx向消息对象清零的最后命令,一旦IF1CMDRQST被写入1~32的数字,相应的消息对象数据都被IFx对应的寄存器改写了。建议详细读一下datasheet,多看几遍,会有帮助的,这个是面向对象的思维方式,跟老51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