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程序有点难调

楼主(2008-04-25):
can程序有点难调

网友A:
有了can分析仪就好多了

有没有买can分析仪?即使是can卡也行啊,至少能监听总线上的报文,有问题可以写出来,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B:
你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C:
的确难调

怎么判断到底发送成功与否?发送的速度有多快,用示波器怎么看帧信号?

网友A:
至少要两个节点

至少要两个节点,一个主发,另一个收。
示波器看方波,一个位(最短的那个)所用的时间,用1秒来除以这个时间就是它的波特率啦

网友D:
re

好调啊,用串口打印出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