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中数据帧和远程帧在应用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4-28):
(无正文)

网友A:
优先级的问题

记得以前看过,似乎是远程帧是自动应答的,而且优先级有区别,记不太清楚了.建议再看看CAN规范2.0

网友B:
远程帧

如果你需要某个节点向你发送数据!你可以用这个节点的ID,发送一个remote frame,这样节点受到这样的ID的Remote Frame 之后就发送数据了!发送的数据就是数据帧!

网友C:
远程帧就像命令

远程帧就像命令,命令相应的节点返回一个数据包.

网友D(2013-02-28):
对,好像就是说的 远程帧的作用相当于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