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原创分享]MCP2515波特率设置值

楼主(2008-04-28):
波特率(bps)
CNF1(hex)
CNF2(hex)
CNF3(hex)
1M
00
82
02
800K
00
92
02
500K
00
9E
03
250K
01
1E
03
125K
03
9E
03
100K
04
9E
03
50K
09
A4
04
20K
18
A4
04
10K
31
A4
04
5K
3F
BF
07

楼主:
以800Kbps为例

楼主:
最后一张

网友A:
赞一个

多谢分享,过两天我把c8051F040的波特率设置整理一下发上来

网友B(2017-10-25):
请问楼主给出来的波特率设置表是默认的16MHZ晶振的,还是说通用的。

网友B:
这个800Kbit/s时内部设备进出总延时为210ns     这个在哪儿能查到,其他波特率的延迟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800Kbit/s时内部设备进出总延时为210ns     这个在哪儿能查到,其他波特率的延迟呢 ...

延时时间的计算为[6]: tdelay=T×ADD 其中:tdelay-为延时发送时间; T-为单位延时时间常数,该值根据通信速率定义;可以取1个位周期,在波特率为100kHz时为10μs; ADD-为模块地址编码。 主模块是ID10=0的模块,因此具有最高的优先级。上电后主模块首先向总线广播发送自身的地址码和温度电流采样值,然后即按顺序向从机发送指令,等待从机的回答。主机1秒钟后若未收到任何通信信息则认为该模块出错,发出报警。同样从机1s后若未收到主机任何通信信息则认为主机出错,按照源地址优先级由其余模块中地址最低的模块充当主模块,并将其ID10由1改为0,以获得最高通信优先权。 各模块检测到自身故障时,将切断输出,退出通信,并向上位机报警,同时发出声光报警。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延时时间的计算为[6]: tdelay=T×ADD 其中:tdelay-为延时发送时间; T-为单位延时时间常数,该值根据通信 ...

(2)确定传播时间段(Prop_seg)。传播延时=2×(线路传输延时+CAN收发器延时),其中线路延时为5ns/m,CAN收发器的内部延时一般取150ns,线路长度取最远的2个CAN节点间距离。
如果2个节点间距离为10m,则传播延时=2×
(5ns/m×10m+150ns)=400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