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CAN时序模拟的问题

楼主(2008-04-30):
我的CAN总线板子采用的是PIC单片机加SJA1000和82C250控制,因为PIC单片机不支持外挂RAM,所以PIC单片机和SJA1000互相通信的时候,单片机需要模拟SJA1000的时序。现在我的板子的现象是自发自收的时候能发不能收,如果只采用SJA1000接收中断的时候,发送一次会多次进入中断,而且经实验证明不是接收中断,好像干扰很强的样子。

我怀疑是时序模拟的有问题,想请教高手单片机给SJA1000的控制信号:ALE、读、写等需不需要整形?例如:用两个非门串联整形?因为我在有的书上看到是这样用的。你们有没有时序模拟调试成功的!急切盼望帮助!!!

网友A:
PIC

没做过,很佩服你啊,这样都可以?
不过PIC单片机的中断引脚是否可以设置,比如电平触发还是脉冲触发。如果是脉冲触发就好些,电平触发在模拟的时候会引起误触发。

网友B:
PIC单片机只能用边沿触发,我在设置单片机中断的时候采用的是下降沿触发.我看SJA1000中断引脚是下降沿有效的.这样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