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总线的工频干扰??

楼主(2008-05-08):
       大家做CAN总线时,出现过这种现象吗?
       两台设备通过总线相连后,在CANH和CANL上有50HZ的频率干扰信号出现。将两台设备的地线相连,此现象消失。但并没找到相关资料,说CAN总线相连时,需要共地阿(将两台设备的地线连到一起)?!
      麻烦有经验或资料的人,给予指导。多谢了!

网友A:
干扰

这种现象应该能会出现的!就像示波器!如果不和被测系统共地有时候就会出现干扰的!

网友B:
CAN为抗干扰而设计

CAN为抗干扰而设计的了..
哪肯定有的了...但是采用差分传输,这干扰不成问题.

网友C:
在干扰很大的情况下,canbus仍然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感谢各位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