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通信问题

楼主(2008-05-09):
各位大侠:
    我是新手,对于can通信的编程不知道如何开始,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建议,请赐教!!

网友A:
CAN

刚开始是有一点难哦!没事的慢慢来!首先要了解CAN通信的原理!比如BOSCH A&B的 手册,最好能找到例程对照例程看!

网友B(2008-08-04):
找现成的例子

先照葫芦画,时间久了就懂得什么是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