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通信问题求助!!

楼主(2008-05-10):
请高手帮忙:

我的can控制器的片选是用51的P2^7控制,P26通过一个NPN三极管和复位相连接的,NPN三极管的c端接一个电阻连接vcc,三极管的e端接地,,刚开是我设置片选基址为7f00,sja1000中的寄存器实际地址是用基址+内部寄存器地址表示。

现在上电后,我检测到的问题是sja1000的初始化没有成功,问题是不能退出复位模式,我拿示波器检查的时候,发现sja1000的复位脚一直是高电平。请问高手,我应该怎么改?请赐教!!
急啊!不胜感激!!!

网友A:
高电平表示正常工作

SJA1000是低电平复位,高电平正常工作!

网友B:
复位的时间足够长?

复位的时间足够长?以前我也碰到这问题,复位时间太短了,需要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