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通信问题求助!!

楼主(2008-05-14):
请问一下大家:
1.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测到报文是否发送到总线上面!

2. 我用两个板子通信,一个接收一个发送,现在检测到数据没有发送成功是因为产生了错误中断,并且是状态寄存器的出错状态位置1了。按书上的原因是至少有一个错误计数器满或者是超出CPU的警告限额(96),这个该怎么解决啊!

请赐教!!!

网友A:
www.iccavr.com

www.iccavr.com

网友A:
有么多原因哦?

二块板,可果肯定单板程序和电路是好的哪么是二个节点不同产生象错的原因.
1 二点节的波特率不一样,产生发送错误,
2 二个节,每个节点都要并一个120欧的电脑,如果不并电阻也错
3 通位地址设置,以及滤波设置是否符合.

如果不是这个问题,刚是你单个节点程序和硬件的问题

楼主:
谢谢

看来是我的单版硬件的原因拉
上面的那些原因我的都是对的  唉

楼主:
3楼的哥们

你给的那个网站不是搞AVR的嘛  和can有联系吗?

网友A:
是我发错了

哪网站是我不小心发的啊..
你哪CAN搞好了没有啊?

楼主:
你好

能不能帮我看下我的程序错没错啊
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不 楼上的哥们

楼主:
更怪

并且现在还有个问题  当我按下单片几的复位开关后,就没有产生错误中断了,但是也没显示发送成功。这个是不是我的软件有问题啊